楼主(2018-11-21):
各位大神,小弟有事请教如下:WINNT系统,MSC-3675A-R3.0主板,分别装有C-864 2张,IBX-2726C 3张,IBX-3324 1张。机台为老机器,去年年底通电还可以正常进入操作软件,因IBX-3324初始化异常,停机没用,这个月初通电,电脑无反应,修电脑主板后OK,但软件进不去,报警两信号异常,检查,信号正常,查看BIOS设;备,发现BIOS设备无法保存上,后以现主板电池没电,更换后重机设备,但软件还是无法进入,还报警两信号异常。问题:系统为WINNT 韩文,不知怎样确认机台板卡正常运行,还请大神们多多指点,若要拿上门检查,也可以,但不要太远。我在东莞樟木头。谢谢。

网友A:
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板卡的驱动,没有就安装上看看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B:
可能得重新安装相应的驱动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目前就没有相应的驱动才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是WINNT系统,又是日文的,不知从哪个路径可看到,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