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闲来无事在论坛瞎逛,看见1个比较简单的分享贴,是讲的CAD中镜像的使用,回帖都觉得很简单,想要干货,来点有限元分析的更好。

巧了,楼主几个月前想找地方和人讨论有限元分析而不得,后来自己慢慢看资料试验学习,恰巧摸索进了有限元分析的门槛,今天就班门弄斧,把自己掌握的一些知识分享出来,以飨大家。

——————————正式帖分割线————————————

有限元分析,楼主理解的是建立三维模型,赋予材质,建立物理场,给定初始值,然后进行仿真这几步。因为楼主没有和其他人(主要是也没有交流的人和渠道)探讨过,所以就按自己理解的思路给大家分享了。
使用软件:Auto CAD 2019和COMSOL Multiphysics 5.3a,分别是三维建模软件和仿真软件,为了描述方便,分别简称为CAD和COMSOL。
第一步,三维建模。
楼主是用惯了CAD,所以直接用CAD进行三维建模,要是坛友们不习惯用CAD作三维建模,可以使用其他的三维建模软件,应该也是可以的。

注意:建好模型以后,注意检查模型尺寸有没有错误,连接部分有无重叠,要圆角或者倒角的位置有没有进行相应处理。
模型检查没问题,将模型进行输出,输出为有限元分析软件能够识别的格式,COMSOL不能直接识别CAD格式,需要将其转化为SAT格式,方法为“文件”→“输出(E)”→输入文件名→选择文件类型为“ACIS(*.sat)”→选择三维模型→回车。

打开有限元仿真软件。选择对应的模型,因为楼主是三维模型,所以选择三维,然后楼主是研究电场强度的分布,所以选择的静电,频率选择是稳态,如下图:

此时有限元分析软件内是一片空白,因为还没有导入模型,那么怎么导入呢?
选择“几何”→“导入”,即弹出导入模型的对话框。如下图:

点击红框中的“导入”按钮,选择刚才保存的SAT格式的模型,即可将CAD创建的三维模型导入到COMSOL软件中。如下图:

到这里,三维建模已经完成。

第二步,赋予材质。
将不同的部件在实际使用时的材质在材质库中找到,把材质库中的相关性能参数调成和实际参数一致,然后将材质使用范围选定到不同的三维模型上。
楼主使用的有4种材质,如下图:

第三步,建立物理场,给定初始值。
物理场就是实际使用环境在软件里面的模拟,比如楼主是做电场场强分析,关键因素就是哪里通电,哪里接地。如下图:

楼主模拟是产品内部通电,外部接地的情况下,产品内部的电场场强分布情况,模拟的通电电压为42kV。

第四步,仿真分析。
为了满足不同的分析需要,COMSOL提供了不同精度的网格大小,网格越粗,有限元分析时的最小单元越大,分析精度越低,分析时间越短;网格越细,有限元分析时的最小单元越小,分析精度越高,但是分析时间会增加。
一般不是很精密的分析,按普通的精度创建网格就好。
创建好网格,点击“研究”→“计算”,软件开始进行有限元分析。
分析完了,在结果里面选择自己要的维度,根据需要的参数选择不同的表达式,然后绘制,即可得到自己想要的图形,如下图:

当计算不成功时,根据提示,检查是哪里出问题,对应解决就好。

因为论坛里面用这个的不多,先写这么多吧,有不懂的在下面提出来,有想交流学习的也可以在下面回帖,大家一起学习进步,为做更好的产品出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