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Q06CPU与CPU之间可以通过上面的网口直接通讯吗?两个CPU或者更多可以通过本身的网口直接通讯吗?不需要其他模块

网友A:
你的型号不完整,如果是有网口的,应该是Q06UDECPU、Q06UDVCPU等型号
几套带以太网的CPU之间可以通过网口进行通讯,以前用固定缓冲区等方式可以通讯
现在最新出来的带以太网的CPU,只是通过内置以太网实现简易PLC通讯,这个通过软件简单设置下就可以实现多个CPU之间的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