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A变频器求教

楼主(2018-11-21):
有没有大神修过这种变频器 板子上有个贴片元件炸没了 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求指点

网友A:
我虽然不知,你可测绘一下,看看此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位置起什么作用?是在什么电路当中,在看看周围与其相似 相当的二极管,从侧面判断一下,或顺藤摸瓜,搞清楚此二极管在什么电路当中,不就大概知道此二极管是什么二极管了或二极管的型号了吗?

网友B:
上面有D7,D6。下面有D4,炸了的是D3二极管。你量一下,上下几个二极管吧

网友C:
  我看好象是与开关管漏极接的二极管,这个应该是尘峰吸收回路的高反压二极管,可参照同类型电路选用。

网友D:
开关电源,都是大同小异的,找个相近的电源照着修即可

网友B:
是德玛变频器

网友B:
我有个D5M一1.5s2一1A型。二极管是PJ1049,拿来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