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请问师父们FX3GA可以扩展几个FX3U-16CCL- M模块,谢谢

网友A:
FX系列的PLC总的控制点数有限,即使是一个主站模块也带不了几个远程站。扩展多个没必要。

网友A:
一个FX系列PLC只能有一个主站模块

网友B:
主站只能扩展一个;

网友A:
FX3GA,最多扩展控制到128点。
如果想加多个主站模块,是因为站多,控制信号多,那可以用Q的
Q系列可以添加多个主站模块,且每个网络有更多的站,一个网络远程I/O可以到64个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我还是没好好看书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A:
FX  系列是三菱小型PLC,正常本机可以256的IO点,如果加CC-Link网络,最大到384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