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就是一个房间两个门,门A与门B分别安装有两个感应开关AB,当人从A门进入时房间内的彩灯亮,然后从B门离开时,彩灯熄灭。若人在房间内一直呆在,则彩灯最多亮一分钟后自动熄灭!
当人从B门进入从A门离开时,彩灯不亮!
简单说就是A-B:A感应时工作,B感应时停止!
         B-A:B感应时限制不工作,A感应时限制结束!

网友A:
简单的逻辑算法而已,其实就是顺序和逆序的问题,用最简单的触点接通顺序即可现实。用A触点控制着总电源输入并自锁记忆不就得咯?

网友B:
可否理解成,A作为启动、B作为停止;若先有停止信号,则该次启动无效。
假设顺次按照从A到B、或从B到A的顺序。

网友C:
小弟也是刚入门,不止这样可否满足兄台要求,望各位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