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如果传感器量程不同,比如0-100Kpa的量程与0-10Kpa量程,都是4~20mA,请问这两个采值,在编程上是否相同?

网友A:
编程读取模拟量数值程序相同,只是读取到数值后再计算实际的工程值比例关系不一样。

网友B:
程序是一样的,只是最后计算压力时乘的系数不同;

网友C:
也遇到传感器精确度很好的,系数计算下来,基本上没有什么误差。
前几天借一个位移传感器,通过计算下来,和实际检测基本上吻合。
还有就是看你的计算方式是不是正确了。
正确的计算方法方式:
将传感器处于悬空(没有检测)状态下,读取当前的数据。然后用PLC(数据采集卡)读取数的最大值减去传感器的悬空值,然后除传感器的最大量程。
如传感器原始读数为495,传感器最大量程是5mm(10000kg,按传感器标定的数据),数据采集PLC或者PC最大读数4000。
计算公式:(4000-495)/5=701(每mm读数),把每mm精确到0.01.那么把701/100=7.01
上面的例题是:5mm传感器,每0.01mm的读数为7.01.系统系数也就是7.01了。
所有的传感器读数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公式是不变的。

楼主:
编程一样,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程一样,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需要编写程序,将当前的模拟量大小读取到PLC内部,读取后,再通过程序将这个数值按照比例关系,转换成实际的压力值。
你用模拟量的目的不是要测量实际的压力值?

楼主:
知道了。用触摸屏能自动换算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了。用触摸屏能自动换算对吗?

这就不一定了,先了解触摸屏是什么东西:触摸屏只是一人输入数据或者当显示器的一个东西,在输入数据时只相当于一个电脑的键盘,本身的计算功能很小;在做开关量时只是一个代替硬件开关的一个按钮盒。
计算系数要做在PLC里面,然后二种不同的传感器,虽说算法一样,但零点数据不一样,也是没有办法直接用的。如果要用触摸屏直接切换,那么必须把零点数据显示出来,然后按公式进行加减乘除。

网友D:
算法一样的,就像上面大神说的,

不过完了西门子的,感觉比三菱欧姆龙之类的好玩点

网友E:
程序是一样的,只是系数不一样。

网友F:
2AD分辨率低,20MA读取数值是2000,另外按比例换算,

网友G:
模拟量我都是做成封装块,根据传感器量程、模块量程、倍率、偏移量填进去就行了,不同的模块、传感器修改系数都可以用

楼主:
请问这个比例计算具体怎样体现在编程里面?

网友A:
自已做个XY轴坐标系计算,X轴对应模拟量转换的数值,Y轴对应压力,在这个坐标中根据已有的两个点坐标就可以计算出一条斜线,斜率就是比例关系。

网友H:
触摸屏里编写脚本程序改变比例乘积比较简单。

网友I(2019-10-13):
这个数值相差一半什么原因?

网友I:
K4M一百  中的M一百和辅助继电器M一百有关系吗?
这一个程序中写M一百下一个程序就要写M10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