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单梁10吨电动葫芦,遥控操作。大车小车运行正常,但上下动作时160A的漏电断电器跳闸,有时可以上下几次,有时一按上或下就跳。把升降电机接线盒内接线断开,做上下动作漏电开关不跳,初步判定升降电机漏电。但把电机拿下来是麻烦事,为可靠起见拿摇表来测绝缘电阻,结果达100兆,这么高的绝缘电阻怎么可能漏电?不解?待处理。

网友A:
先易后难,换装新的漏电保护开关替换测试,有时候是漏电开关太灵敏也说不定。

网友B:
开关是“漏电”跳闸吗;电机连导线一起,绝缘电阻是多少。
其他无问题,可以先换开关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梁10吨电动葫芦,遥控操作。大车小车运行正常,但上下动作时160A的漏电断电器跳闸,有时可以上下几次,有时一按上或下就跳。把升降电机接线盒内接线断开,做上下动作漏电开关不跳,初步判定升降电机漏电。但把电机拿下来是麻烦事,为可靠起见拿摇表来测绝缘电阻,结果达100兆,这么高的绝缘电阻怎么可能漏电?不解?待处理。
电机绝缘没有问题的话电缆是否哪里破皮了?电缆如果没有问题,果断换个新的漏电断路器试一下,很多误跳闸都是漏电断路器性能有问题的时候出现……

网友D:
接上电机线后在带线检查下绝缘看看。可能线有破损的地方也未可知。

网友E:
也有由于电机轴承损坏导致扫堂造成过电流或漏电跳闸的可能。

网友F:
这个电阻值基本上不会有事情的
检查一下线路吧!
还有断路器有没有问题也该确认一下!

网友G:
你测得绝缘电阻 是对地绝缘还是相与相绝缘?

网友G:
还有电机是锥形转子还是绕线转子?

网友H:
三个地方,漏电断路器,线路和电机,应该分开,一个一个排查。故障应该不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易后难,换装新的漏电保护开关替换测试,有时候是漏电开关太灵敏也说不定。
是的!

楼主:
由于当时大、小车电机运行正常,唯独升降动作时跳闸,故把注意力集中在升降电机上,测绝缘电阻后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还是怀疑漏电断路器有问题,当时车间配电板上有两台160A漏电断路器,准备先对调试一下,但仔细一看跳闸这台漏电断路器的漏电动作电流是可调的,分别是100mA、300mA、500mA,原用100mA档,现调到300mA档,试用后不跳闸了。估计是漏电断路器动作值变小,在很小的漏电电流下就动作了,100mA档的不动作电流是50mA,而对壳绝缘电阻100兆的电机,漏电流不可能超过50mA。

网友I:
如果是漏电开关灵敏度过高跳闸,按绝缘电阻计算,漏电电流又不可能大于整定电流,考虑是不是分布电容的影响?又或许是电动机线圈绑扎不合适有震动导致漏电情况?

网友J:
还是有漏电呀?

网友K:
电动葫芦控制是直接用接触器啊还是需要配降压或软起动啊

网友L:
是不是电线有轻微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动葫芦控制是直接用接触器啊还是需要配降压或软起动啊
直接用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电线有轻微漏电
已排除线路漏电,不接电机给线路通电,不跳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电机是锥形转子还是绕线转子?
锥形转子

网友M:
我是怀疑连到电机的那段电缆有问题,很多的安装吊车的厂家还使用了比较容易老化的橡胶皮电缆,这个不是第一次见

网友N:
楼主,找到最终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找到最终原因了吗?
漏电开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