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1):
请问各位师傅用编码器怎么控制步进电机同步运行

网友A:
我是直接编码器A相接放大器方向,B相接脉冲,没PLC的情况下这么用,前段我刚改造一条跑道用的

网友B:
跟随控制?机械转速信号变成电气信号,再去控制步进马达同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师傅用编码器怎么控制步进电机同步运行
问题说的太简单了,怎么个同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