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幕与PLC能够直接连接吗?

楼主(2018-11-22):
众所周知,光电开关可以无须继电器,直接与PLC连接,请问光幕是否也一样,也能直接连PLC?

网友A:
这个继电器输出直接连接,晶体管输出如果是同极性输出可以直接连接,不同极性输出加继电器中转

楼主:
光幕是NPN输出型,PLC的24V、0V的输入端可以自行选择,也就是说,PLC的极性应该没问题,这么说来,是可以相连的吧。

网友B:
可以,我们的都是直连

网友C:
先搞清你使用的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D:
光幕是什么东西?类似于LED灯阵吗。

网友D:
百度到了,就是个安全光电,我还以为是幕布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光幕是什么东西?类似于LED灯阵吗。
安全光幕,电梯总坐过吧?里面就有一对,当光线被阻档时电梯门就不会关闭;

网友E:
光幕就是一个对射型的光电开关阵列,只输出常开和常闭信号,其实即使在光幕输出和PLC输入不匹配的情况下,可以在PLC控制箱多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解决,感觉PLC控制箱或者控制柜里面的空间,多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找到接线图了,这下可以省一个继电器了,钱是小事,主要是省事。

网友F:
可以连接,注意极性

网友G:
能输出开关量模拟量就行,前提是你的控制器能识别。

网友H:
可以直接连接,目前主流PLC均可NPN与PNP即源型或漏型输入

网友I:
电梯门上的安全回路用得比较多!
还有就是冲压机床也会有这种!

网友J:
接一个继电器更安全

网友C:
KEYENCE还有种更高级的区域安全栅;检测对应的扇形区域内是否有阻隔物;

网友K:
回复 网友F:
跟新光幕本身有关,有的光幕直接输出PNP或者NPN的开关量。可以直连PLC
有的需要配套的安全栅,光幕通过安全栅转换信号后,才能链接PLC

网友L:
回复 楼主:
您好接线图中的CP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您好接线图中的CP是什么意思?谢谢!

回答你的问题,根据网络上查到的对应的解释,CP应该称为同步线。

网友L:
回复 楼主:
谢谢!!!!

楼主:
今天已经收到光幕,并已测试,光幕NPN输出,直连PLC,PLC使用外部24V电源,确实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