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 指令后面添加_M什么作用

楼主(2018-11-22):
结构化程序里面出现SET_M MOVE_M BMOV_M OUT_M指令 不明白后缀_M代表什么意思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这个就是表示这个是块指令方式,不是梯形图方式指令

网友B:
代表是MELSEC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MELSEC函数具体指的啥函数 三菱结构化编程应用函数手册里面没看到哦

楼主:
回复 楼主:
SET_M OUT_M MOVE_M指令部件 函数 操作符里面没有 需要手动指令输入SET_M等等 明明可以SET为什么需要在后面加个_M

网友B:
不加M是指令,加个M是函数,手册上用一半以上的内容再说函数,结构文本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找到了 以前一直在结构化编程手册里面找 原来是在ST结构文本手册里面有说明 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