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上电无显示里面继电器不动作,控制板上24V,10v都有,请教一下原因?

网友A:
把5V电容换了吧

网友B:
    有可能是主板供电不正常,也有可能是主板本身故障。这需要打开检查。

楼主(2019-02-25):
谢谢提示换了两个小电容,问题解决了

网友C(2019-04-04):
回复 楼主:
换的是电解电容吗

楼主:
是5v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