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公司内前几年有一个水管从A处到B处,由于几年时间未用,现在突然要启用。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用的是变频器恒压供水,水泵是5.5KW的,设置的2公斤压力,但实际上把出水口阀门关死了,水泵一直在转(一直在50-49HZ基本上就是50HZ)也达不到2公斤,只有1.65左右。
也排除了漏水因为水管走的是明管。水管长度大约有270多米且没有安装止回阀。水管直径约50左右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应该如何来解决呢。

水泵当时不知道几KW,由于放在水底约2米,我用工频测试其电流约9.5.所以我估计是5.5KW,但现在用变频器50HZ,其电流只有6A。

网友A:
直接工频给电能到多少?
地上不漏地下漏

网友B:
拆开泵头看看叶轮,或许会有答案

网友C:
泵本身有问题  和别的没关系

楼主:
哈哈,问题解决了。居然是电机反转导致的。真的晕死,一开始以为出水的就以为是正转,后来抱着试试看的结果相序调了一下水压一下子升到2.4公斤,现在设置4公斤可以了。

网友D:
是呀,水泵的转速看不见,所以要凭声音,现象等状态来判定。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其实就是电机反转了。很简单。但也能把人搞懵。

网友A:
水泵反转还有1.6的压力,道理何在

网友E:
对啊,水泵反转为啥也能出水呢,离心泵,轴流泵?还以为跟泵的扬程有关系呐

网友F:
我们以前用的抽水泵,就像楼主那种扔水里的,反转就是出水小。

网友G:
水泵反转确实能出水,没什么可奇怪的,仅仅不过水的流出方向与泵的出口方向不一致,导致水压偏低。我也遇到过,在一次消防检查中,他人向我报告说消防泵压力偏低,我开泵发现电机反向,他们还不承认反向,结果线路调整后,压力正常,他们不得不承认几天前换过开关。因此当水泵在维修后,必须检查电机的旋转方向。

网友H:
真是学了一招。最近在玩水泵。但是我们运行前都会检查正反转,所以没有出现如题主所说的乌龙事件。

网友I:
水泵反转也上水。如果是我,直接先工频试一试,然后在倒转。

网友J:
一般水泵有箭头指示运转方向的

网友K:
这种泵第一次运转应该看转向是否正确,而潜水泵如果在下水前没试过转向,要换一次方向看出水量来判断。

网友L:
以前听过说水泵反转还能出水,感觉不可思议。但楼主这问题的确有不少人遇到

网友M:
能够出水而又看不到方向,没有经验时是难以想到;说起来多年前似乎也遇到过,但不提起、现在却不会想到。
这个经验对初次遇到该现象的有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G:
水泵反转确实能出水,没什么可奇怪的,仅仅不过水的流出方向与泵的出口方向不一致
能说说什么原理吗,按你的说法更琢磨不透水泵反转不单出口有水流出,还达到1.6kg,相当于水能到4-5层楼高。
常用的是离心泵
百度,360 都没找到为什么水泵反转还有水出的道理

网友G:
反转不但出口有水流,还有压力?什么道理?仍然是离心作用,水流在离心作用下,在螺旋形的泵壳内,形成了高压,此处的压力肯定比出水口要高,因此,水就源源不断的从出水口流出。

只不过反转时压出的水流,在螺旋形的出口处,要拐了个弯,因此,压力、水流都要打个折扣,比正转时要低。

网友D:
抽水泵,管路里有空气,潜水泵反转,都会影响出水压力。

网友N(2018-12-26):
上次买个750瓦的吹灰尘的风机,回来风小,几个人都说买的功率小了,后来发现转的方向不对,更换两个电刷调整方向,风力大很多。厂家接反的,当时想着换,一是路远,二是觉得一批都是这样,要么换大功率的,拆开没保修。

网友D:
风机亦如此,离心风机转反了,一样出风,但风力就小多了。声音也不对。噪声很低。正转出风强,噪声也大。

网友O:
安装好变频器,我第一件事是点动看电机转向。很重要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