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没显示

楼主(2018-11-22):
三垦变频器通电!变频器没显示!是什么问题!求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请问,三肯变频器只有一个型号吗?
此三肯变频器的使用时间如何?
应用场景是哪里?未交待清楚吧?
目前是维修三肯变频器通电没显示吗?
还是设备上使用通电没显示?

楼主提供的信息较少,难保楼下会歪楼;

因此提醒楼主以及广大提问求助者,发帖应说明具体情况;

说没说清楚是一回事,回帖中会与不会是一回事。能不能解决问题又是一回事;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请先做好自己。

网友B:
电源部分故障

网友C:
换台新的吧

网友D(2019-12-20):
三垦变频器控制给水泵,突然自动起不来了

网友D:
每次都需要手动开启,说明书也找不到了,望高手提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