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项目上要用到35KW/13000rpm的高速拖动电机;可实现正反转控制;控制精度±2rpm。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品牌。接近要求的只有西门子的主轴电机1PH8系列。但只有供电在AC480V时才能达到功率要求。PARKER的MGV电机功率只有63KW以上可供选择,而且控制精度不保证能达到±2rpm。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过此类应用,能否推荐一个品牌型号?谢谢。

网友A:
你这个项目是钻牛角尖么?市面上通用驱动部件很难达到的指标,就算有,成本能控制住么?从工艺流程上或者机械设计上优化,减轻对电气驱动部件的高要求。

网友B:
在工艺控制和机械传动上多下下功夫吧,讲个类似的,变频器不能当减速机用的道理一样,见过很多厂里以为变频器就是万能的,甚至把电机转速长期处于5-10hz运行,简直不能忍

网友C:
安川的高速主轴有24000 r/Min,就是价格高昂

网友D:
35kW的万转电机,不算太大。可以考虑国内定制,然后采用国外的工程型变频器驱动即可。另外,德国的啸驰电机,高速的很多呢。选择进口的可以参考。选择国产的,就找特种电机制造商定制即可。

变频器就无所谓了,西门子,施耐德,ABB等等,名家产品很多呦。

网友E:
基恩士的高速电机有没有看过?
不过价格不便宜!
还是考虑机械部分的改造吧!
这样相对比较好做些!

网友F:
这个精度看来楼主还是考虑用脉冲端口来控制吧,看你的驱动器的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