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电机控制柜子

楼主(2018-11-22):
动作很简单。 两个,三个电机的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作很简单。 两个,三个电机的控制。
热继电器为什么不用电动机启动保护器代替更方便呢?

网友B:
门上的是温控器还是定时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门上的是温控器还是定时器。
我压10块钱,不是定时器。温控器是90%可能性,PLC做温控成本贵,不如100来块钱的温控器实在

网友D: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E:
动作简单,咋还用上PLC,为了高大上?

网友F:
为什么分成两个?

网友G:
都是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的时代了,再简单的应用,用用PLC充充门面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H:
这么搞也就显的高大上,报价可以高点吧。

网友I:
看着很好

网友J:
感觉不像温控器,门上缺个灯还是按钮还。。。

网友K:
这个,现在用PLC纯粹就是为了报价,甚至还有程序下点蛊收维护费

网友L:
柜子做的挺漂亮。

网友M:
门上的可能是数字电流/电压表。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电流表,用plc也不能算是忽悠。客户要求时间掉电保持,估计这样的时间继电器也不容易找到。

网友N:
这么多开关

网友O:
做的挺整洁!不错

网友P:
看起来不错,挺干净有序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作很简单。            两个,三个电机的控制。
热继电器为什么不用电动机启动保护器代替更方便呢?
电动机保护器不是贵吗、。。。。。。

网友R:
回复 网友A:
钱的问题,电机综保不便宜

网友S:
引用 楼主:
是电流表,用plc也不能算是忽悠。客户要求时间掉电保持,估计这样的时间继电器也不容易找到。
时控开关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引用 楼主:
是电流表,用plc也不能算是忽悠。客户要求时间掉电保持,估计这样的时间继电器也不容易找到。
时控开关可以吗?
时控开关可以做到每一个小时运行几分钟吗?
时间可以掉电保持。

网友T:
觉得现在的德力西空开很差劲

网友U:
回复 楼主:
时控开关设置24组启动关闭时间的话,是可以实现每个小时定时启动N分钟的功能的吧。

网友V:
用PLC控制不算啥,我曾经见过一个柜子,就是简短的两台异步电动机的顺序控制电路也是使用PLC控制的,真不知道设计者是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