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1.现有容量约300uf电容,额定电压为2500V DC,如何实现脉冲电路,峰值电流需要达到5000A

网友A:
这个难度比较大。第一,电容的容量不算大,第二,峰值充电电流要很大,所以检测的瞬态电流响应时间要快,否则还没检测到呢,电流已经充满了。

所以,快速采样,高速检测是关键。

网友B:
这个只能计算RC时间参数来计算理论电流,测量的话这个需要μS级别响应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表达清楚,这个5000A是指放电电流,充电的话没硬性要求,在设备效率范围内,根据电容充电时间常数RC算算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表达清楚,这个5000A是指放电电流,充电的话没硬性要求,在设备效率范围内,根据电容充电时间常数RC算算就行了

网友C:
300uf的电容,实际放电环境能爬到等于峰值数值?不能吧。你只是想检测瞬时最大值而已,但是最大值并不代表能真实环境就能去实现,而是理论的最大值吧。

网友C:
就算瞬时最大值能达到5000A的级别,那也只是微妙纳秒的级别,检测出来有啥意义呢?精度越高的和测量范围越广的仪器仪表,价格就越贵呢,示波器何尝不是这样呢?国产才几千块,但是进口的能飚到20万去呢。

网友D:
是不是类似充磁机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流能通过理论计算出来么?电容放电~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论是充电还是放电,5000A对应500微法的储能而言,都是瞬间而过,要求检测速度超快,而且捕捉的测试点不能太少,否则,没有测试的重复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示波器应该能取得到波形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示波器应该能取得到波形的
示波器是可以,但是电流探头你要高速且可以测量5KA的,普通的是100KHz,最大300A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流互感器啊兄弟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够专业。门清呀!大拇指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互感器啊兄弟
对于这种峰值电流互感器延迟厉害,不能用

网友A: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后面加一个峰值检出电路,测取最大放电电流。或者用大电流表的分流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