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汇川280变频器,37KW.上电时,操作屏只亮一下随即熄灭!机内可听到接触器的吸合声。我判断是开头电源故障,大家看呢?我不做精修,只要判断对了就行了。买电源驱动板直接换上。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B:
开关电源可能有问题 主控板复位电路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充电电阻上电损坏了。可能接触器吸合又跳开了【释放】。

网友C:
这种型号的使用几年后电源板上的电容经常出问题。

网友D:
会不会开关电源保护了

网友E:
那你们换下来那么多板子怎么处理的,我回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拆件用,有的都拆了。汇川的修的不多。过保了之后,会有更多的换板的活儿。因为公司整个条件也不允许我修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像是刚起动就停振了,并不保护,这一下随即黑屏。

楼主:
修好了,我公司也没给我充足的条件,就是我判断对了买件,这次买了一个电源驱动板,把原来的IGBT换上就正常工作了。估计是开关电源有问题,可我把开关电源周围的分立件都测了没发现问题。就芯片手头没有。所以换了一个新的电源驱动板就好了。判断是没有错,因为这种故障不可能出现在主回路。所以就是开关电源起振一下随即停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