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维修一台三肯VM05  18.5KW的机器,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机器在运行状态下,可以测到驱动光藕的6和5之间有驱动波形的输出,证明光藕的输入侧有驱动脉冲的输入了,但是用示波器测量光藕的初级脉冲输入脚2、3脚却测不到脉冲,请大师指点

楼主:
这是光藕的输出波形

楼主:
这是在测量光藕的输入脚

楼主:
但是却没有测到波形

楼主:
主板更换过,确认主板是好的

网友A:
什么光耦,确认是2,3输入吗

楼主:
是的,驱动光藕是HCNW4506

网友B:
不明白既然2 3脚是光偶的初级脉冲输入脚且没有脉冲输入,那为什么光耦5 6脚有波形输出,到底谁是光耦的SPWM波形输入脚。请测量CPU SPWM波输出相关引脚是否有波形输出,光耦的输入引脚是否有波形输入 光耦的输出引脚是否有波形输出。

网友C:
测得到,三肯变频器驱动信号是CPU直接发出,没有外部隔离,信号弱点,你示波器档位设到2V档。

网友A:
示波器触发电平设在16V怎么可能检测到信号呢

网友D:
  楼主可能忘了把示波器的地线移到5V的地线了吧。

楼主:
肯定是测到5V地了,但是还是没有波形,不知道哪里好玩的不对

网友E:
真的有输出?  你可以用示波器的探头测试另外几路,看看是什么样子,不要是干扰哦。探头在光耦的2脚,接地在3脚。没有波形?示波器的档位调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