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在上一个公司,我还是装配电工的时候,技术部的经理对我说,
一个好的程序,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框架。
只有框架建立好了,才能在对程序不断的调试中,修改中,游刃有余 否则就会越改越复杂。
  虽然我现在也写程序,但也就是几千步的小程序,还不太能感受所谓的框架。
请大师门给点建议,在建立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
  如何把握程序的框架???
   有哪些个套路可以追寻呢???
   或者说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看过别人写的一个大程序,一个主程序,然后每个工位一个子程序

主程序负责启动需要的工位,子程序完成后给完成信号。

感觉就有点框架的感觉,想改哪里直接改子程序,主程序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就是所谓的模块化编程,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像我写个程序,就是根据项目要求,简单满足使用。
可是一旦出现改动就比较麻烦,
领导今天让你改个这个,明天有让你再改个哪个,改的次数多了,程序就异常的混乱,
费哪个事,还不如重新再写一个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说得深有体会。格局要大,总体框架要有的意思,空间大了好改动。架构完美了看着也舒服,不然分分钟让你想重头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框架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模块化编程的思想,
   比如说设备要用到停止信号,就应该把所有的停止信号分类,再汇总到一起
而不是把所有的停止条件都串到主程序里,
   再就是动作集化,不能把所有的动作挨着从头写到尾。
要不然会改的头疼,

网友C:
没学过这类编程方法,估计跟模块化编程差不多

网友D(2018-12-31):
好像有编程思想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