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接受一台英威腾che100,0.4kw变频器,客户反应偶尔带不动电机,断电重启又正常,客户使用485给频率。我查看故障记录有两个欠压一个过载,上电偶尔启动输出正常,偶尔启动频率上不去就在0-1hz跳动,此时电位器开到最大50hz,若调成0再忘上调就正常了。也就是启动前频率是50(40也不行)不正常,若启动前频率是0就正常。以排除电位器问题,用面板加减也一样。

网友A:
电机卡住了

网友B:
这么小的变频器也修呢。费用怎么收呢

网友C:
测量一下进线电源电压,最好用钳形表测量一下进线电流【三相】,是否偏相 偏流。我怀疑可能输入缺相。

楼主:
电机没卡,这个变频器是220供电的,电源正常

网友D:
空载电机还是带载电机

网友E:
看下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F:
若供电电源问题,会不会运行中也有所反映,或者换个地方试机会正常。

网友G:
欠压的首要问题就是检查电源

网友H:
检查一下驱动部分的电源是否正常?CPU+5V供电是否稳定?

楼主(2019-04-02):
最后恢复出厂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