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现在的有一个小项目,要检测产品的缺陷,由于产品是无法用人工看得见,是罩在体里面的。
现在用传感器去探测产品,转动产品,查看产品的输出波形是否正常,转动频率为70~100HZ。正常状态下检测转动一周的各种参数,现在要求检测这个转动周期里面是否有无法感应的频率或者说是掉了一个输出。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法取出这个异常状态,可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实现呢?
检测硬件为研华PCI-1716L采集卡+工控机,软件用LabVIEW 2014。
要求检测下面图形圆圈里的这种异常状态

左边是正常的波形,右边是被测件异常的波形,这种可以直接为不合格。

网友A:
感觉视觉软件的部分功能就是可以干这个的,但是想靠纯软件去实现,应该有难度,可否增加硬件?

网友B:
从幅度和频率不能判断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幅度和频率不能判断吗
吴工的意思就是在工控机上,如何通过软件进行判断幅度和频率的实现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