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我们有两台老式门座起重机,共用20只ABB的A300型接触器,用于电机转子电阻的逐级切除。使用2-3年后接触器线圈接二连三地烧坏,直至全部烧坏一遍。该线圈的售价既然达数百元,小小线圈成了老大难问题。初步分析原因是电压太高,220V达到了240V,因此在重绕线圈时采用比原漆包线小一号规格,匝数增加10%,但没有解决问题。后又采用耐温达180度的耐高温线,依然烧坏。最后分析烧坏线圈的原因不是超温,而是在线圈热态下接触器频繁动作振动造成线与线之间磨擦,最后磨破绝缘层短路而烧坏。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浸绝缘漆。自绕一个线圈的价格只有20元左右。

网友A:
  找到症结就好处理了,好经验!

网友B:
原先接触器是什么带子缠着的吧。不是绝缘漆。

网友C:
楼主观察真细致
这个线圈也是自己绕啊!
看来公司的管理水平上台阶了!

网友D:
解决得好!
主要是分析到了问题;240V,应当是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有两台老式门座起重机,共用20只ABB的A300型接触器,用于电机转子电阻的逐级切除。使用2-3年后接触器线圈接二连三地烧坏,直至全部烧坏一遍。该线圈的售价既然达数百元,小小线圈成了老大难问题。初步分析原因是电压太高,220V达到了240V,因此在重绕线圈时采用比原漆包线小一号规格,匝数增加10%,但没有解决问题。后又采用耐温达180度的耐高温线,依然烧坏。最后分析烧坏线圈的原因不是超温,而是在线圈热态下接触器频繁动作振动造成线与线之间磨擦,最后磨破绝缘层短路而烧坏。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浸绝缘漆。自绕一个线圈的价格只有20元左右。
楼主厉害,这办法都被你想出来……

网友F:
原来的没浸漆?

网友G:
楼主获得奖励了应该,解决了根本问题!节约了成本!

网友H:
原来接触器线圈还可以绕的

网友I:
早期接触器都是自己重绕线圈、自己换触点,骨架损坏有时自己用电木板做

网友J:
我们也自己绕制线圈,不过只是因为穷,备件供不上。

网友K:
楼主能自己绕线,厉害呀。

网友L:
240v电压不高呀,还是线圈的问题。

网友M:
这种频繁有触点的接触器开关工作,要想提高使用寿命,减小维修量,最好是采用过零触发的SSR固态继电器。不怕动作次数,而且没有开关的机械振动。无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先接触器是什么带子缠着的吧。不是绝缘漆。
外面就一层玻璃纤维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的没浸漆?
为了提高制造效率,现在一般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变压器的线圈都不浸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自己绕线,厉害呀。
这不值一提,又不是电动机线圈,买个手摇绕线机(不足百元),人人会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接触器线圈还可以绕的
因为是300A的接触器,又是单线圈结构,用的漆包线较粗不易拉断,所以很好绕的。如果是双线圈结构就稍难一点,小接触器的线圈由于漆包线很细易拉断,也很难绕,基本不会自己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观察真细致
这个线圈也是自己绕啊!
看来公司的管理水平上台阶了!
因为买一个ABB的线圈要近500元,而且用个2年又要烧。不得不想想办法。

网友N:
楼主动手能力,创新能力挺强。

网友O:
ABB接触器大的线圈都不便
宜的

网友P:
接触器我基本上是整个换的啊

网友Q:
人才济济啊。好经验

网友R:
线圈单个可以买吗?

网友S:
厉害自己绕线圈,我这坏了就换新的没修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R:
线圈单个可以买吗?
线圈、触头都可买到。

网友T: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线圈单个可以买吗?
线圈、触头都可买到。
在什么渠道买的?

网友U:
接触器线圈原来也可以自己做!总认为是直接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线圈单个可以买吗?
线圈、触头都可买到。
在什么渠道买的?
ABB经销商处。触头国产的淅江有很多厂生产。

网友V:
如果不是控制电机的,最好用固态继电

网友W:
楼主厉害接触器线圈烧坏了还自己绕。我连400A的线圈烧坏了都是直接买新的更换(是换新接触器,不是换新线圈)至于原因嘛,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X:
发现了问题所在,节约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