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2):
我在回原点时候,遇到报错,查看后是碰到负极限报错。我使用Reset指令,但是查看Power,Status和Error都显示为TRUE,这是为什么。现在伺服已经不在极限位置,但是还是不能回原点。

楼主:
这是我查看的状态

网友A:
。。。。。按道理 , 在碰到左右极限时,系统会认为是个错误,报错是正常的。

        在使能Reset指令后,就可以回原点,点动等各种操作。

楼主:
这是我几个指令的状态,我停止CPU重启,问题才解决,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断电重启解决

网友A:
。。。。。我后面的输出管线都没管表情。用的挺好,我这里正常作业难得碰到左右极限。

        如果碰到,使能一下 Reset 就OK。

        楼主你是说在回原点作业中报错。而回原点在某些情况下是会要碰到极限开关的。
        当遇到极限开关后,会返回,找原点开关,找到后往返对点,停止。

         楼主具体查查回原点方面的问题吧。(软硬件都查一下)

楼主:
我之前描述有问题,刚才我模拟一下。我正常回原点结束后,我碰了极限位,然后正常报错,之后我使能了一下Reset,但是POWER里面的报错却没有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