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3):
单位有台锯床,锯床操作工同事来找我说锯床下到位不抬升了,我到现场检查了抬升上下限位开关正常,抬升按钮没有问题,按下时继电器吸合,抬升液压电磁阀红灯亮,上电正常,夹紧松开液压工作正常,排除了液压泵有问题,抬升电磁阀上电了,动作没有,怀疑电磁阀有问题,拆下,发现电磁阀进口是乳白色皂化液一样的水,不是液压油的样子,检查液压油很满,上面看不出异样,怀疑锯床冷却用的皂化液漏到油箱里去了,底部应该是皂化液了,压到泵里造成电磁阀故障了,把电磁阀拿到办公室上电一试,动作一点点,拉不动阀。

叫采购买个新的,换电磁阀换液压油,工作正常了,叫车间管理员注意漏冷却液情况,排除同样情况发生……

网友A:
哈哈,顺序查找,排除了非电气原因故障,不错!

网友B:
这个通电阀门不动作就直接换阀,昨天磁力泵运行没有压力就是直接要机械过去换泵

网友C:
楼主老师傅啊,检修思路清晰有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电阀门不动作就直接换阀,昨天磁力泵运行没有压力就是直接要机械过去换泵
对呀!电磁阀上电,拉不动阀,只能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老师傅啊,检修思路清晰有条理。
液压部分只是大概了解,复杂的液压回路就头疼了,不过电磁阀上电不动作还是很方便判断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老师傅啊,检修思路清晰有条理。
液压部分只是大概了解,复杂的液压回路就头疼了,不过电磁阀上电不动作还是很方便判断的……
拆下清洗一下就好了,不至于买新的

网友B:
普通电气人员就是哪里坏了查出来更换,至于器件修理那个是维修工程师的责任!!
你首先确认你的薪金是维修工程师??

网友E:
液压油进水时间长了就会发生乳化,去年公司有一台全自动锯床就是因为前一个星期六操作工保养粗心大意将水冲入油箱了也没有处理和汇报,用了三天就出现自动进刀变的非常慢,手动调整好过一下又慢了,最后更换液压油给进阀换向电磁阀才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压油进水时间长了就会发生乳化,去年公司有一台全自动锯床就是因为前一个星期六操作工保养粗心大意将水冲入油箱了也没有处理和汇报,用了三天就出现自动进刀变的非常慢,手动调整好过一下又慢了,最后更换液压油给进阀换向电磁阀才正常工作。
对,这个毛病普遍存在,操作工没有经验,进水后不汇报,过段时间电磁阀肯定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气人员就是哪里坏了查出来更换,至于器件修理那个是维修工程师的责任!!
你首先确认你的薪金是维修工程师??
师傅说的是,查出来换件后能正常生产就行了,电工也不是万能,啥坏了都自己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气人员就是哪里坏了查出来更换,至于器件修理那个是维修工程师的责任!!
你首先确认你的薪金是维修工程师??

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的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只要未违反安全规则、未超越他人工作范围(比如电磁阀由液压人员维修、又未取得许可),允许的情况下,有能力、得当的处理,应当是可以的。
而牵涉到不同工种的协调时,各方人员应当相互配合。

网友G:
我怀疑是你那个乳化液进入液压油箱了。致使液压阀进入杂质犯卡,液压油发生变化。应该定期检测液压油位,如果突然升高降低,就要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怀疑是你那个乳化液进入液压油箱了。致使液压阀进入杂质犯卡,液压油发生变化。应该定期检测液压油位,如果突然升高降低,就要排查了。
我也这样怀疑的,还是因为厂家油箱设计有缺陷,小单位没有专门人维护,操作工不保养好只有故障了才能知道……

网友H:
液压油应该经常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液压油应该经常换啊
这就是小单位,管理有问题,保养不到位……

网友I:
思路清晰,设备熟悉,就没有处理不了的故障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气人员就是哪里坏了查出来更换,至于器件修理那个是维修工程师的责任!!
你首先确认你的薪金是维修工程师??

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的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只要未违反安全规则、未超越他人工作范围(比如电磁阀由液压人员维修、又未取得许可),允许的情况下,有能力、得当的处理,应当是可以的。
而牵涉到不同工种的协调时,各方人员应当相互配合。
太理想化了!现实中都是互相扯皮推卸责任,甚至相互拆台。我们这就是这样!我们这一台设备坏了,拆散了放了一个多星期,同事们都推说不会(呵呵)最后还是留给我搞。可年底不会的都是先进,我却总是无缘

网友K:
我们公司一般是把液压油换了就没事了

网友L:
实例结合,非常不错,学到了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