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3):
电批红色标签的是我们现在机台的电批,后面两张是不在原厂购买的电批,现在有个问题,都是同型号,电批堵转信号不一致,怎么检测堵转信号,请大神帮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只检测堵转而已,不需检测扭力对吧。旋转的机械部位加装转速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装的电批扭力到了会有一个堵转信号,新买的测试就没有堵转信号(没有方法测试),所以找不到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B:
型号不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奇力速,我上网也查了补少资料,就是没有方法告知这个堵转信号测试方法,型号我也是按照原厂的购买的,差的是扭力大小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