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屏幕下载不了

楼主(2018-11-23):
(无正文)

网友A:
提示了通讯线问题,干嘛不查线呢。

楼主:
查了很多遍了, 换了两根新的USB线都不行

楼主:
是不是哪里没有配置呢???第一次使用求大神支招

楼主:
型号:TH465-MT

网友B:
USB驱动你安装好了?

楼主:
装了 就是不行

楼主:
会不会是后面的拨码开光要拨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后面的拨码开光要拨码
正常是不需要的

网友C:
估计还是那里设置不对

网友D:
驱动如果装好,线也是ok的话把屏后面拨码弄到强制下载模式,强制下载一下就好了!肯定可以

楼主:
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E:
USB驱动重新安装下试试;

网友C:
貌似信捷一体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貌似信捷一体机吧!
是触摸屏,不是一体机

网友E:
一体机是XP开头的,TH开头的就是单纯的触摸屏;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问题解决了

网友E:
什么原因?驱动的问题?
不要一句解决就结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貌似信捷一体机吧!
是触摸屏,不是一体机
哦,没用过这个牌子。昆仑通泰触摸屏用的比较多,看起来也没这么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貌似信捷一体机吧!
是触摸屏,不是一体机
哦,没用过这个牌子。昆仑通泰触摸屏用的比较多,看起来也没这么厚。
这是许多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F:
USB驱动问问题

网友G:
回复 楼主:
说一下具体原因啊。。

网友H:
经常用威伦的,长时间调试过种中发现有时下载不了程序,找不到任务原因。重启电脑后一切正常!!是不是端口通迅超时了,识别不出USB下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