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3):
整数转浮点数后,进行四则运算,发现保存浮点数据的软元件里的数据不一样了,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怎么个不一样,最好截图上来看下

楼主:
是这样的前后两个D10值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浮点数四则运算指令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网友C:
虽然指令用错了,只能影响运算结果,D10前后为啥不一样?
楼主请再用ESUB指令试试

网友D:
指令问题,多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