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3):
有个电流信号约为8微安直流,经过放大电路,让12V继电器吸合,现在当有信号触发时12V继电器不停吸合,不知是什么问题。我简单画了下电路图,其中我将地线和0V短接是因为8微安的直流信号是由220VAC变过来,整个回路公用一个地。希望老师能帮忙指出问题所在,不胜感谢。

5分悬赏,已用4分

网友A:
就这几个东西,看一下三极管是或是好的呢

网友B:
是不是工作在放大状态了,看看管子的参数,这里当开关管用,电流得够大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C:
不停吸合,是指吸合后断开、又再吸合吗?若如此,信号稳定、继电器无问题的话,则DC12V是否可靠。
若理解错误,见谅。

网友D:
8微安?触发电流太小了吧?第一级的管子,放大倍数是多少呢?不可能上千倍吧?估计是触发不可靠所致。

另外,在S9014的be端加一个电阻47K,在S9014的e对地之间加一个电阻100K试试有没效果呢?

这个电路,我认为关键是让复合管放大器的第一级,要有足够的电流推动第二级的功率管。

还有,那个继电器线包要加一个反并联的续流二极管。作为开关电路电感负载的放电回路

网友E:
8微安多少伏

网友F:
把8050换成8550,怎么接线应该懂吧,应该能工作。8微安估计驱动电压很低了,9014 BE不能低于0.6V

网友G:
1、9014基极对地短路,KA101还会不停吸合吗?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应该是不会吸合,否则是你的DC12V负极接地有问题(非接地,悬浮状态)。

2、有触发信号时,9014基极对地电压是否大于0.7V以上?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否则你的DC12V电源负极接地有问题(同第1点)。

3、有触发信号时,9014基极对地电压大于0.7V以上,KA101仍不停吸合,且测量KA101线圈两端电压是否正常,是否起伏变化?,不正常或者起伏变化,则检查12V电源是否有故障。

4、第1、2、3点检查正常,这就要考虑是否触发信号不稳定或者有干扰的问题了,因为没有看到具体电路,不好分析。

你的这个电路不是放大电路,是由两只三极管组成复合开关电路,其放大倍数是两只三极管放大倍数的总和(具体计算我忘了,好像是乘法,不是加法)。

再一个就是不知你电路中三极管型号与所画出的电路是否正确(PNP与NPN画法问题),我没有去查过,也懒得查。

网友H:
电路设计不合理,题目中只是给出电流,相对应的电压没有

网友I:
你的电路有问题,这个是要计算的,一开始饱和,之后Vc降低,截至,之后又饱和,又截至,所以你的继电器不停吸合断开,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参考康华光的模电

网友J:
首先要确定12v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流是多少?12v电源的输出电流是否大于继电器的额定电流?
其次要弄清继电器不停吸放的频率有多高?是每秒几十次还是每秒几次或几秒一次?如果是每秒几十次的是输入端串入了50hz交流电源干扰,每秒几次或几秒一次的可能是12v电源容量不足,当继电器接通时,负载电流过大,输出电压会降低(有过流保护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马上变为零),如果低于继电器的最低吸合电压,继电器释放,负载电流减小,电源又恢复正常,继电器又能吸合,但电源马上又下降,继电器又脱开,周而复始。
下面提供一个检查方法供你参考
1.切断8ua输入信号,短接8050 C-E极看看继电器能否稳定吸合,确定12v电源是否有问题。
2.电源没问题后,用一只10K左右的电阻接到12v和9014的B极,看看继电器能否稳定吸合,否则要检查9014和8050,正常后,把10K电阻换成1.2M(提供8ua电流),看看继电器工作是否正常,要保证8ua xβ(9014)xβ(8050)大于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复合三极管才能正常工作在开关状态。
3.不知道8ua的信号是通过什么方式从220v变换过来的,整流、滤波、抗干扰一定要做好,要采用屏蔽线,最好在9014的B极和地并接一个0.01u的瓷介电容,如果信号没问题的话,接上信号就应该能够正常工作了。
祝你好运!

网友K:
放大能力够不够?用电流表串在8UA那里看看电流稳定吗?

网友D:
这个电路应该是开关电路,要想驱动级可靠动作,就得把触发电流给够了,让驱动管的触发吃饱了,才能可靠地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DC12V电源没问题,因为我换成24V电源也是这样,而且负载不是继电器而是指示灯的话,可以工作(也有可能切换太快,我肉眼看不到闪烁)。

网友L:
三极管基极电压要1.4V才能导通两个三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多谢指导,现将8ua信号源改成24V,继电器就能稳定输出,看来是交流信号源的问题,关键信号源只能是交流,整流至直流会出现干扰,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这种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指导,现在将信号源改成24V直流,触发信号依旧是8ua,继电器就能稳定输出,我自己测过,更小其实也能。只是现在信号源只能是交流,整流过来就是有干扰,请教下怎么才能消除交流信号源的干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是直接从交流信号源接12A12二极管直接整流至直流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从交流信号源接12A12二极管直接整流至直流的
你虑波电容加了没有?

网友N:
有条件看看你的12V电压波形

网友O:
信号源是交流???继电器不噼里啪啦就怪了
请亮出信号源,怎么就只有8微安,怎么整流就有干扰

网友F:
14楼说的清楚,你的电路需要1.2V以上才能正常工作,9014发射极接地可以0.6-0.7V左右能正常工作,当然电路需要修改

网友J:
你是用二极管直接整流,没有加滤波电容?如果这样的话,信号就是脉动的直流电压,继电器就会每秒通断50次或100次(看你是半波还是全波整流),你要提供详细的信号转换电路才能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是这样呀。

第一,交流12V电压整流,输出的是0.9 * 12V,平均直流电压。其峰峰值是√2 * 12V,改成24V交流以后,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提高了电压,就等于提高了触发能力;

第二,电压改变前后,触发电流没变?是真的吗?你怎么做到恒电流触发的呢?电路呢?

第三,关于交流电路上的干扰,就是加一个一般的滤波器就可以了。你的问题,似乎与交流电源的干扰无关吧?只是与触发电流的强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