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3):
变频器原来用外部开关和外接电位器操作,现在想改成一上电就运行,死活不行 现在短接启动信号,一上电就报警NST(自由停车),用外部按钮开机就正常,咋回事,哪位大神告知一下,说明书看了几遍了,参数重新恢复出厂值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变频器出于安全考虑 启动信号要收到一个从0到1的变化才启动

网友B:
送主电源后马上运转很多都不能这样搞,建议还是换个思路来操作和控制吧

网友C:
可以研究利用时间继电器,送电后变频器自检通过后,时间继电器接通启动信号。仅供参考!

网友D:
不能这么用。变频器一上电,第一步是给直流母线预充电,当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已经达到标准,才允许启动,变频器一直上电,什么时候启动,就用开关闭合即可。这么用才合理。

网友E:
这个功能国产变频器支持,我见过直接把启动信号短接的,然后就只给一个模拟量信号就可以起停调速

网友F:
我觉得还是得研究研究说明书,办法一定会有的。

网友G:
偶然好奇,像那种恒压供水,平常没人管的,停电后水压不够,来电时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H:
电容充电延时如果无法完成 则变频器会拒绝动作的  建议楼主看一下辅助端子 搞一个延时

网友I(2019-06-20):
变频器自检完成之前就给了启动命令.是拒绝执行的.
你可以用变频器自带的那个继电器去串个启动命令进去
但要考虑继电器状态是否有上电跳变.
R1是有开闭点.R2只有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