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N 7.0装后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11-23):
安装WINCC7.0后,打开软件后只看到WINCC的LOG画面一闪而过 ,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情况,有遇到 的吗?
后来怀疑缺少授权所致,就装了一下授权 ,结果也还是一样打不开 。

网友A:
大部分都是系统问题。比较折磨人的

楼主:
如果是系统 可就麻烦 了

网友B:
忘了当初是遇到什么问题了,wincc7.3就是装不上,整的没招了,重做系统,什么都不装,就装wincc,然后就好使了。

网友C:
运行自动更新,把补丁都打好再试试。

网友D:
西门子软件对很多ghost的系统还是 很挑的。条件允许还是换个系统试试吧

楼主:
又重新安装了一遍WINCC 7.3 完后开机就显示 下面提示框 ,头疼 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安装WINCC7.0后,打开软件后只看到WINCC的LOG画面一闪而过 ,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情况,有遇到 的吗?
后来怀疑缺少授权所致,就装了一下授权 ,结果也还是一样打不开 。
如果你软件没有问题,那么估计你系统是ghost精简版的,系统文件被人家精简过了,你安装一个完整纯净版的ghost系统试一下,肯定给你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