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3):
这几天论坛上讨论工控人电脑选择问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操作系统支持工控软件问题,因新一代电脑硬件只能支持win10系统,而老软件只能在XP或者win7系统里运行,有部分网友提到win10系统里安装虚拟机解决。今天有时间,在一台老电脑上【支持XP系统的】上安装了win7系统,安装了虚拟机,虚拟机里安装了XP系统,拿pci激光控制卡测试,激光控制卡软件只能在XP系统里运行,需要安装控制卡驱动和加密狗驱动。在虚拟机XP系统里激光软件能正常打开,USB接口的加密狗也能安装上驱动,但识别不了PCI接口的激光卡,在网上找了好久资料,都说不能识别主机上的物理pcl卡,所以说虚拟机还是不能解决老一代工控设备电脑系统支持问题……有的软件不和外部设备连接的话能正常使用……

网友A:
说的没毛病,毕竟工控是和硬件联系紧密的专业,为什么很多工厂抱着xp的计算机不敢升级,除了经费方面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网友B:
虚拟机也是无耐的选择,主要是民用电脑发展太快,工控软件的发展跟不上,自己的本子,换了固态盘,还继续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也是无耐的选择,主要是民用电脑发展太快,工控软件的发展跟不上,自己的本子,换了固态盘,还继续工作。
兄台,你的换了固态盘能提升多少?我也准备换!

网友D:
工控机现在还可以购买到XP系统呢!
工控机需要稳定,而上一版甚至更加前面一个操作系统版本经过长时间验证修补,自然稳定(升级操作系统大多数是微软公司需要而不是稳定要求)

网友E:
如果你是部署新工控机,厂家当然能提供新版的工控软件或者新版系统的驱动。当然,你是要维修老机器老系统导致的和新硬件冲突,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部署新工控机,厂家当然能提供新版的工控软件或者新版系统的驱动。当然,你是要维修老机器老系统导致的和新硬件冲突,就另当别论了。
单位用的激光打标卡和维宏雕刻机控制卡如果用新一代价格差7倍多,老板肯定选择老卡了,所以在买得到支持XP系统的硬件前不会去升级的……

楼主:
对,XP系统现在虽然停止更新,但稳定,用在机器上不联网,基本上不考虑病毒木马问题……

网友F:
用虚拟机真是不得已,首先现在的软件大,就拿博图来说,一般电脑跑不动,配置高些的,总不能就把以前的软件给扔了,或者在弄一个电脑吧
起码虚拟机能解决老版本的软件部分问题。

网友G:
如此看来,虚拟机主要是针对软件的运行,要连接板卡时就需注意(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虚拟机真是不得已,首先现在的软件大,就拿博图来说,一般电脑跑不动,配置高些的,总不能就把以前的软件给扔了,或者在弄一个电脑吧
起码虚拟机能解决老版本的软件部分问题。
在单位使用倒好点,边上放个老电脑,出差在现场那多台电脑带着就很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此看来,虚拟机主要是针对软件的运行,要连接板卡时就需注意(验证)。
虚拟机使用USB设备倒可以试一下,不过速度肯定没有电脑直接使用快,PCI接口设备面前来说肯定不支持……

网友D:
个人总是认为XP是微软最好的系统,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总是认为XP是微软最好的系统,没有之一
关键是支持XP系统的硬件越来越难买了……财务办公室电脑现在也只能XP系统,老打印机驱动不支持win7,换系统老板就得换打印机了……

网友H:
楼主可以尝试用USB转PCI来实现
因为我目前没有涉及到用PCI卡,所以一直未能这样去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尝试用USB转PCI来实现
因为我目前没有涉及到用PCI卡,所以一直未能这样去验证。
控制卡是PCI的,(37个信号点)你转USB后又需要转换成37个接口的接线板,厂家没有这样的设计,肯定找不到呀!比如打印机串口的接口可以转换成USB接口和电脑连接,有专门人设计做出成品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