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3):
一机械加工企业,安全标准化,据说对砂轮机,有如下考评要求:
电气选用与适用场所相匹配,线路敷设应符合规定,电气应有失压保护,接地(零)可靠。

貌似平常或以往所见的砂轮机,没有设置失压保护;
这方面的要求,不知该查哪方面的标准,电气的或设备的?
(他人问之,未能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机械加工企业,安全标准化,据说对砂轮机,有如下考评要求:
电气选用与适用场所相匹配,线路敷设应符合规定,电气应有失压保护,接地(零)可靠。

貌似平常或以往所见的砂轮机,没有设置失压保护;
这方面的要求,不知该查哪方面的标准,电气的或设备的?
(他人问之,未能回答)

一般直接用扣押式开关,如果使用中断电工人忘记关了,突然来电就会转起来,所要求失压保护用按钮加接触器控制就解决了,加个电动机启动保护器,短路过载通通搞定……

网友B:
在砂轮机电源线的供电端装个带失压线圈的断路器就OK

网友C:
砂轮机一般不设失压保护哦 ,不知你所说的是不是机械制造行业车工磨刀的砂轮机?

网友D:
小功率一般没啥问题。功率稍大一点加几个保护就行。

网友E:
搞个起保停启动回路交差

网友F:
我们这砂轮机没有失压功能。3楼的图片和我这里的一样

网友G:
实际上这种安全设备安规要求是要加失压保护的,只是目前设备行业生产标准混乱

楼主:
偶然想到,可以查找有关设备方面的标准,得相关描述如下:
JB 8799—1998,砂轮机 安全防护技术条件:
   4.3.7 失压保护。当电力偶然中断后重新恢复时,应符合GB 15760的规定,即砂轮机一般不应自行起动,否则应设置警告标志或标牌。

GB 15760-2004,金属切削机床 安全防护通用技术条件:
   5.3.2 保护,d)电压波动、电源中断的保护应符合GB 5226.1-2002中7.5、7.9的有关规定。

GB 5226.1-2008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7.5 如果电压降落或电源中断会引起危险情况、损坏机械或加工件,则应在预定的电压值下提供欠压保护(例如断开机械电源)。
   应防止电压复原或引入电源接通后机械的自行重新起动,以免引起危险情况。
   7.9 闪电和开关浪涌引起过电压的防护
   闪电和开关浪涌引起过电压效应可用保护器件防护。
   应提供的场合:
   ——闪电过电压抑制器应连接到电源切断开关的引入端子。
   ——开关浪涌过电压抑制器应连接到所有要求这种保护设备的端子。

网友H:
加个接触器应该可以,

网友I:
就价格接触器解决,但是就像上面所说的见的都是没带失压保护的。

楼主:
说明一下,不是要解决方法,而是要标准依据,如8楼所示;
以便更好地执行。

网友I:
详细的没找到但找到一条要符合,JB-8799-1998中提到了失压保护啊要符合该规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