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自动手动切换问题

楼主(2018-11-23):
大家好,我是三菱新手,现在遇到个难题,希望大家给个思路。我现在是用sfc块编写的自动和梯形图块的手动程序,我想在触摸屏上用一个按钮切换手动自动,做了很久都没做出来,大家给个思路,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是三菱新手,现在遇到个难题,希望大家给个思路。我现在是用sfc块编写的自动和梯形图块的手动程序,我想在触摸屏上用一个按钮切换手动自动,做了很久都没做出来,大家给个思路,在此谢谢大家!

SFC不是能做选择分支么,分支的触发条件用一个位,触摸屏上切换该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