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一点小问题,为什么焊条点上去就容易粘上?

楼主(2018-11-23):
今天尝试了一下焊接,为什么焊条点上去就容易粘上。焊不了,不知道是需要里面的金属触碰焊接物还是外面那层药触碰焊接物。

网友A:
角度问题。楼主你那个是不锈钢焊条。本身不锈钢焊条就感觉有点粘性的。第一次焊接,注意不要打眼。让人指点角度,开始焊,尽量平焊。厚铁板。

网友B:
这个现象就是行业中所说的《上香》,如果你的焊条没问题就是你的电流调得偏小

网友C:
这个基本和电没啥关系,主要是焊接技术问题,多练练手感和稍微看下基本焊接技术书就差不多可以了。除非你想做个专业焊工才需要深入学习。

网友D:
电流调大点,厚好东西电流大点好焊。

网友E:
你如果是生手最好采用摩擦起弧(就是利用焊条边沿在焊接位置快速碰擦移动即可起弧)

网友F:
操作熟练程度的问题、包括电流调节,多试几次就会好点(不过我还是当年实习时试过的、早不会了)。
若身旁有焊工,也可问一下。

网友G:
看一下输入电压正常吗?把推力开关调大一下,

网友H:
找个焊帽,别人焊接的时候看看手法,练练就好了。

网友I:
焊工要求熟练,熟能生巧!楼主你也要慢慢来吧!

网友J:
普通电焊工就是熟练工

网友K:
实习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L:
楼主要根据焊条的直径大小及材质调整合理的电焊焊接电流....

网友M:
没点水平,不是任何人都能焊的。

网友N:
电流小,焊条潮。掌握角度和力度。多在非工件上打打火。或在地线铁上多打打火,不要害怕浪费焊条。注意手法。顺畅了再在工件上进行焊接。多练!

网友O:
焊机上有推力电流调整旋钮吗?如果有,调整一下推力电流。

网友P:
这个是技术l问题,我学的时候也粘住。整条焊条都烧红

网友Q:
双十一买了台直流电焊机,目前正在练习,经常烧穿铁板。后来发现铁板薄的,每次点一下就起,等一两秒再焊,不要一直焊到底。不锈钢感觉像糯米黏黏的,最好还是用蜻蜓点水的方法焊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不锈钢要用不锈钢焊条焊接,不锈钢最不好焊。

网友R:
多来回拉几下,以45度角夹紧焊条,试几次就有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