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程序突然打不开?损坏什么鬼?

楼主(2018-11-23):
这几天为了一台新机器编写程序,5个轴,客户催的急,下午编好,下班前把程序保存关闭了!,电脑没有关机,只是把盖子盖上,进入睡眠模式,晚上吃完饭,想把程序下载进去,突然发现打不开,气死我了!当时想把电脑砸了,今年是第二次出现这个问题了!看来星期天又要加班,难受!这程序有没有其他办修复!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我又没有吓操作,求解!

楼主:
上图的带刹车步进电机,我没有用过,我启动时,先给刹车通电延时0.1秒后驱动电机,这样好不好,这个延时是不是有点长或者太短了?求解

网友A:
最好每次保存两份放在两个文件夹内,遇到过一次程序差不多编写完成电脑就死机了中途没有保存过,在那次后软件有自动保存的就设置5分钟保存一次,没有的就10分钟手动保存一次以防万一电脑再死机了。

网友B:
尝试找找别的原因,杀软,病毒等。

网友C:
编程应当养成习惯,一个阶段完成记得另存为。。
这样就算文件损坏,也可以从上个备份的地方重新开始;

网友D:
我是这样的,其实那些旧的版本很想删了

网友E:
做文件养成的习惯,根据日期保存,比如今天早晨1124a,1124b,1124c,明天就是1125a,自己习惯就好

网友F:
可能是要你更换新的电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做文件养成的习惯,根据日期保存,比如今天早晨1124a,1124b,1124c,明天就是1125a,自己习惯就好
我做维护的,一般改PLC程序都要保存,一般用设备编号为开头
例如:LZ_2018_11_24,然后另存为,LZ_2018_11_24_NEW,在后面这个PLC文件修改,改完以后保存下。
暂时还没有因为程序丢失这种问题烦恼~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找找别的原因,杀软,病毒等。
电脑没有安装杀毒软件,也没有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这样的,其实那些旧的版本很想删了
松下最新的那个软件不会用,感觉好悲伤呀!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什么感觉,反正不会的东西很多。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你这个保存方法,文件名太长感觉很繁琐,还是你楼上上的简洁一些,而且一个文件有超过26次修改的吗,如果有就1126ab,1126ac,1126ad这样继续保存……
真是好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