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4):
有一台三菱的plc,现在想学习实践下通信的程序,无奈没有通信的变频器什么的,想用串口助手来和plc通信,不知道行不行,通信的话串口发送的数据和plc的如何对应上?比如用modbus  rtu时,读取数据的地址在串口助手中如何对应起来。

网友A:
FX3U可以好几种通讯接口、常用的232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这接口支持无协议通讯、计算机专用协议等。
FX有个专门的通讯手册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准备用三菱的通讯线和PLC通讯,但是,首先,如和确定通讯格式字,,数据长度,校练位,停止位,比如,RS D10 K8 D30 K11,这里的D10是发送的首地址,d30是接受的首地址,这个如何与串口助手的地址对应上。

网友B:
这个用串口助手通讯就可以跟正常设备一样通讯的啊

网友C:
如果想玩Modbus协议,可以借助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前提是你FX3U要有相应的模块,便于支持Modbus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要有485BD板吗,那485BD板的接线是到那里,PC的232接口吗?能否详细的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D:
你可以用两个485BD来验证,电脑的话一般都是232接口要搞一个232转485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要有485BD板吗,那485BD板的接线是到那里,PC的232接口吗?能否详细的指点一二。谢谢
找个USB转485电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