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4):
用的是RV24YN 20S B203电位器,接到10V(变频器)电源上,开始旋转一点就有6-7的电压,后面很大一部分在7-10V之间变化,这样就不能线性的控制变频器速度,是怎么回事,换了几个电位器都是一样

网友A:
变频器我不懂。
单独测量电位器,其阻值是不是线性变化的;变频器调速,应当用什么样的电位器(有不有要求)。
或者可以了解一下,接电位器部分的相关电路。

网友B:
如果排除变频器故障,使用电位计控制,一般对于电位计的阻值都是有要求的。一般1-10K居多吧,你这个电位计型号不知道多少?看下变频器的说明书,电位计是否匹配。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电位器重新接了一下加上变频器出厂设置了一下就好了,可能是参数有问题或者是线路问题。

网友C:
看电位器型号,阻值不合?

网友D:
你确定电位器没有问题吗?
电位器独立测量旋转时电阻值变化是否线性变化?
还有就是接线有米有问题?

网友E:
要用线性电位器

网友F:
变频器调速电位器一般是5K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