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4):
对这个问题查到的结果如下:
GB14048.1-2012
2.1.19
隔离(隔离功能)
出于安全原因,通过把电器或其中一部分与电源分开的办法以达到切断电器一部分或整个电器电源的功能。
2.2.8
隔离器
在断开位置上符合规定隔离功能要求的一种机械开关电器。
注:此定义与IEV441-14-05定义不同,因为隔离功能要求不仅只限于对隔离距离的要求。
2.2.10
隔离开关
在断开位置上能满足对隔离要求的一种开关(441-14-12)。

没有找到IEV441-14-05只找到下面这段可能引用它的:
隔离开关(disconnector),即在分位置时,触头间有符合规定要求的绝缘距离和明显的断开标志;在合位置时,能承载正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及在规定时间内异常条件(例如短路)下的电流的开关设备。(IEV441-14-05)

楼主:
怎样才能满足隔离功能要求?触头间有符合规定要求的绝缘距离,这个规定要求在那个标准中?

网友A:
电压不同隔离距离不同

网友B:
隔离开关要有明显的断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这个问题查到的结果如下:
GB14048.1-2012
2.1.19
隔离(隔离功能)
出于安全原因,通过把电器或其中一部分与电源分开的办法以达到切断电器一部分或整个电器电源的功能。
2.2.8
隔离器
在断开位置上符合规定隔离功能要求的一种机械开关电器。
注:此定义与IEV441-14-05定义不同,因为隔离功能要求不仅只限于对隔离距离的要求。
2.2.10
隔离开关
在断开位置上能满足对隔离要求的一种开关(441-14-12)。

没有找到IEV441-14-05只找到下面这段可能引用它的:
隔离开关(disconnector),即在分位置时,触头间有符合规定要求的绝缘距离和明显的断开标志;在合位置时,能承载正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及在规定时间内异常条件(例如短路)下的电流的开关设备。(IEV441-14-05)
经常见到的就是刀闸,还有配电柜上开门必须先断开熔断器那种,明显的断开点……空气开关拉下来都有可能没断开,现在工地上都采用透明的那种……

网友D:
简单来说,隔离开关就是一种可以见到明显断开点的开关电器。这种隔离开的一些技术参数还要符合相关规范(曾经见过,但忘了规范编号和名称)的要求。

网友E:
查GB14048.1为标准《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楼主能够从标准的角度讨论问题,值得肯定!
通常认为,隔离开关是具有(可见)明显断开点的开关;其作用是,在停电操作时,以确保电气上的隔离。

至于触头间的绝缘距离,作为用户,通常是由合格的开关去保证;但楼主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很不错的。
或许,从开关铭牌、说明书上,查阅其执行标准,可以得到相关内容或线索;亦可留意实际开关的绝缘距离。

补记:
查GB14048,得到如下信息:

有无其他标准,未知;实际数值的比对,可能可以参看产品样本。

网友F:
隔离开关我们只需要记得:
1、不能带载分断负荷;
2、要有肉眼可见断开点(外部指示器之类不算,同时因为要肉眼可见也就是不能有灭弧罩之类东西遮盖触头位置,也就是没有灭弧能力的原因);
3、通断电流能力有设计人员选择,维护人员等你升级到设计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开关要有明显的断开点。
有触点开关都达到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来说,隔离开关就是一种可以见到明显断开点的开关电器。这种隔离开的一些技术参数还要符合相关规范(曾经见过,但忘了规范编号和名称)的要求。
是的,原来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能老的标准中有这种规定,但在新的标准中还未看到这句“见到明显断开点的开关电器”。起码在690V及以下低压电器中没有这个规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离开关我们只需要记得:
1、不能带载分断负荷;
2、要有肉眼可见断开点(外部指示器之类不算,同时因为要肉眼可见也就是不能有灭弧罩之类东西遮盖触头位置,也就是没有灭弧能力的原因);
3、通断电流能力有设计人员选择,维护人员等你升级到设计再说;
我原来的认知与你相同,但现在有许多隔离开关产品根本看不到断开点,现在的断路器上都标着隔离开关的符号,也即它既是隔离器又是断路器。我也查了正泰集团的隔离开关样本,好几种都看不到触头,其中有一款外形与万能断路器完全一样。真因为如此我才发帖提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提供资料。我现在纠结的是我们对隔离开关的认知都是有“可见的断开点”,但现有标准中却又查不到依据,现有的许多隔离开关都看不到断开点。

楼主:
还有IEV441-14-05到底指什么?

网友G:
隔离开关用于1KV以上的线路
隔离开关有明显的通断点
隔离开关不可以带负载分合闸
隔离开关在选项时额定电压为工作电压的1.2倍
隔离开关在选项时额定电流为≥工作电流的1.5倍

网友H:
就是要有明显的断开点

网友E:
IEV可能是指“国际电工词汇”,IEV 441-14-05即可能是指GB/T 14048.3-2017中,2.3.1的IEC 60050-441:1984,441-14-05;IEV441,(IEC 60050)“国际电工词汇”第441章。
IEV的含义,为搜索时推测而来,供参考。

补记,查得相关内容参见下图:

楼主:
引用13楼

正泰是浙江企业,浙江人无所不能:当然也包括他们会自己弄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都不认可的所谓隔离开关标准,浙江产品能够不用还是坚决拒绝为佳

正泰已是知名度较高的企业,国家标准还是会遵守的,否则正规工程中不会采用它。而且GB14048国标正泰是参与制订方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隔离开关用于1KV以上的线路
隔离开关有明显的通断点
隔离开关不可以带负载分合闸
隔离开关在选项时额定电压为工作电压的1.2倍
隔离开关在选项时额定电流为≥工作电流的1.5倍
低压电器中也有隔离开关,只是要求不同而已,本帖就是讨论低压隔离开关。有明显的通断点与可见的通断点含义不同。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正泰是浙江企业,浙江人无所不能:当然也包括他们会自己弄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都不认可的所谓隔离开关标准,浙江产品能够不用还是坚决拒绝为佳

不仅鄙视国产产品,还鄙视浙江人,你这种人除了钦佩日本产品外,是不是还鄙视自己是个中国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提供资料,但依然没有找到以下这段的出处:隔离开关(disconnector),即在分位置时,触头间有符合规定要求的绝缘距离和明显的断开标志;在合位置时,能承载正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及在规定时间内异常条件(例如短路)下的电流的开关设备。(IEV441-14-05)

按照这段解释隔离开关具备两个特征,1.触头有符合要求的绝缘距离。2.明显的断开标志(不是可见的断开点)

网友E:
这段话,也许不是原文直译过来的,而是对IEV441-14-05的一种理解或综合,除非可见之于国家标准中的引用;即使原文中有这段话而一时未找到出处,也可暂时存疑。
可将相关的标准结合看,来理解现有“隔离开关”术语;也可以找一找,有不有对国家标准的权威解释。

GB 14048.1-2012参加起草单位中,确实看到有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
负责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不知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有无关系,后者那时是电工行业归口单位(现在情况不知),前者查得为行业服务公益类研究院所、承担多个标委会的标准归口工作。

网友D:
建议楼主找《GB 14048.1~16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系列标准,特别是《GB 14048.3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3部分: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以及熔断器组合电器》标准看看。

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标准,无法一一例举,你可在这些标准中找到其他相关联的标准做参考。

记住,这些标准之间是互相参照的,有时只看一两本本是无法全部理解的,这也就是我无法提供详细技术要求的来源的原因之一(主要退休后没有条件去查找,加上记忆里也不好),请你们原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低压电器中也有隔离开关,只是要求不同而已,本帖就是讨论低压隔离开关。有明显的通断点与可见的通断点含义不同。

关于“可见到明显断开点”这一点是有争议的。

按旧(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规范,这是明确的。但引进西方标准后,特别是引进国外一些产品后就混乱了,现在只要有标识符号就认为符合要求,这是很危险的。

按过去的要求,就必须真正的看到断开点,例如闸刀开关(包括各种可见到实际断开点之类的开关)。

我是一贯坚持必须见到断开点的开关电器才能视之为隔离电器。

网友J:
隔离就是隔开跟负荷开关不同在于隔离开关不能带负荷开合闸

楼主:
终于找到权威的解释了,虽然还不全面,但已能说明问题。
《GB/T 14048.3 -2017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3部分: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以及熔断器组合电器》
7.1.7.1 附加结构要求
当隔离电器不具有用操动器或单独的指示器作为触头位置指示时,则全部主触头应在断开位置下清晰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段话,也许不是原文直译过来的,而是对IEV441-14-05的一种理解或综合,除非可见之于国家标准中的引用;即使原文中有这段话而一时未找到出处,也可暂时存疑。
可将相关的标准结合看,来理解现有“隔离开关”术语;也可以找一找,有不有对国家标准的权威解释。

GB 14048.1-2012参加起草单位中,确实看到有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
负责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不知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有无关系,后者那时是电工行业归口单位(现在情况不知),前者查得为行业服务公益类研究院所、承担多个标委会的标准归口工作。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应该是同一单位,后者是老名称。
权威解释已在GB/T 14048.3-2017中7.1.7.1找到。我不会截图望你把该标准中的表1  电器定义概要  发上来。这个表中的图形符号分别为: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低压电器中也有隔离开关,只是要求不同而已,本帖就是讨论低压隔离开关。有明显的通断点与可见的通断点含义不同。

关于“可见到明显断开点”这一点是有争议的。

按旧(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规范,这是明确的。但引进西方标准后,特别是引进国外一些产品后就混乱了,现在只要有标识符号就认为符合要求,这是很危险的。

按过去的要求,就必须真正的看到断开点,例如闸刀开关(包括各种可见到实际断开点之类的开关)。

我是一贯坚持必须见到断开点的开关电器才能视之为隔离电器。
是的,原来我国的标准是从苏联标准移植而来,九十年代时逐步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标准,现在完全与IEC同步。

网友K:
隔离开关是一种主要用于“隔离电源、倒闸操作、用以连通和切断小电流电路”,无灭弧功能的开关器件。隔离开关在分位置时,触头间有符合规定要求的绝缘距离和明显的断开标志;在合位置时,能承载正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及在规定时间内异常条件(例如短路)下的电流的开关设备。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段话,也许不是原文直译过来的,而是对IEV441-14-05的一种理解或综合,除非可见之于国家标准中的引用;即使原文中有这段话而一时未找到出处,也可暂时存疑。
可将相关的标准结合看,来理解现有“隔离开关”术语;也可以找一找,有不有对国家标准的权威解释。

GB 14048.1-2012参加起草单位中,确实看到有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
负责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不知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有无关系,后者那时是电工行业归口单位(现在情况不知),前者查得为行业服务公益类研究院所、承担多个标委会的标准归口工作。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应该是同一单位,后者是老名称。
权威解释已在GB/T 14048.3-2017中7.1.7.1找到。我不会截图望你把该标准中的表1  电器定义概要  发上来。这个表中的图形符号分别为: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

表1在这里:

网友M:
隔离开关就是一种用肉眼能明显看到切断负载的开关,如刀闸。这种开关必须是不带载执行的操作。例如检修设备时,必须是先断开隔离开关下面的所有负载,如各路的空气开关。最后才能拉断隔离开关!上电时先合隔离开关,再分别送上各路的空气开关。断电时先断空气开关,再断开隔离开关!特别是负荷较重、功率很大的设备。一般无需操作隔离开关,始终保持送电状态。当检修设备时,就要拉断所有空气开关,最后拉断隔离开关。隔离开关是群负载的总开关,肩负着维修时的安全保证。
就像我们的自来水,明明手头有一个阀门用来使用的,但是往往在管路上又加了一个阀门!这个阀门就是维修时关断水源用的,也就相当于隔离开关。

网友E:
在21楼回复时,曾搜索了一下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和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二者不是同一个单位,也未见其从属关系和联系;
只是不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组建时,其人员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上电科、电科集团)有无关系;两者地址倒是相近。
据网络资料,它们一个是公益型研究院、一个是国有科技型企业。

29楼表1中,似乎“隔离器”是我们以往所说的隔离开关、“隔离开关”是以往认为的负荷开关。

网友N:
隔离开关就是电路接通和分断能力的开关闸。今天我看了一下新的设备室动力配电柜,刚装的,上口是隔离开关,接下来是带漏保的自动开关,在下面是各个分路的自动开关。

所以我理解,隔离开关是分段线路的开关,不带任何保护的,带保护的,就变成其他说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上传资料,这个表1从文字到符号说明了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三者的异同。我们原来习惯叫的隔离开关现在应称为隔离器,而现在的隔离开关就是以前的负荷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29楼表1中,似乎“隔离器”是我们以往所说的隔离开关、“隔离开关”是以往认为的负荷开关。
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回复 网友M:
仔细看下29楼的国标内容,隔离开关是能接通与断开电流的,隔离器是不能接通与断开电流的。隔离电器在没有指示触头位置标志时才要求看得见触头。

网友E:
该帖以标准为依据,引导出了“隔离开关”概念前后的区别,是有意义的讨论,特加分以鼓励!
对此概念,还可以用实际中的例子,予以分辨。

电气新旧标准中,一些概念有承继、一些概念有变化,另外也有些内容的增删修改;平时的工作中,不留意可能难以跟进。
“电工技术”版块,欢迎对标准的理解、探讨和辨析。

网友O:
隔离开关也有防爆区的隔离。

网友P:
我们这里,6000伏以上的高压线路设备,在检修时,如果没有明显的断开点。检修人员是不会去干活的。还需要值班电工,在检修的设备和线路上亲手用手摸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们这里,6000伏以上的高压线路设备,在检修时,如果没有明显的断开点。检修人员是不会去干活的。还需要值班电工,在检修的设备和线路上亲手用手摸一下。
这里是讲1000V以下的情况,1000V以上的还要查下相关标准。

网友Q:
再搭配些实物图片,就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