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压头大全

楼主(2018-11-24):
那种像钩子一样的HV冷压头都没见过,不知道哪里用得到。专业叫法应该不叫HV

途中的DBV和PTV不知道除了有防滑波纹不同还有什么不同处,使用方法什么的。  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种像钩子一样的HV冷压头都没见过,不知道哪里用得到。专业叫法应该不叫HV

途中的DBV和PTV不知道除了有防滑波纹不同还有什么不同处,使用方法什么的。  求教!

这个应该是厂家型号编号,不是通用型号,钩子那种还真没用过,我一般用开口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种像钩子一样的HV冷压头都没见过,不知道哪里用得到。专业叫法应该不叫HV

途中的DBV和PTV不知道除了有防滑波纹不同还有什么不同处,使用方法什么的。  求教!

这个应该是厂家型号编号,不是通用型号,钩子那种还真没用过,我一般用开口那种……

我也没见过,其他都见过

网友C:
带钩的连接片见过,端子是否见过、记不准了。

网友D:
我个人认为:带有绝缘的压接端子就是世界最大的垃圾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种是容易出现压接不好!
现在我们的要求是不带绝缘套,压前套一个绝缘管,压后再送到压接处固定。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F:
冷压端子需要专用的压接工具,否则压接效果不好。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这么说呢?
难道有啥弊端吗?

网友H:
见都见过,用过大部分。带防护套的需要用那种带锁的压,要不接触不好,或者压完镀锡。

网友I:
这种确实不太好,公司有一台设备都是这种端子,检修都不敢用力拉线,就怕掉啊。

网友J:
不喜欢带绝缘的端子,压不好,一般都用裸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见都见过,用过大部分。带防护套的需要用那种带锁的压,要不接触不好,或者压完镀锡。
镀锡是不可能的,耽误多少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确实不太好,公司有一台设备都是这种端子,检修都不敢用力拉线,就怕掉啊。

发货之前你的质检啊,线脱落是肯定不允许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见都见过,用过大部分。带防护套的需要用那种带锁的压,要不接触不好,或者压完镀锡。
镀锡是不可能的,耽误多少工。
呵呵,每个单位定的规则不同而已,俺们单位有些端子全有这个工序,不管是带保护套的还是裸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进公司这个设备就在,轮不到我质检啊。

网友K:
确实是大全,能想到的都有了。

网友D:
我因为遇到使用那种带绝缘的压接端子出问题的太多了:所以特别痛恨那种器件

网友L:
感觉这种不好,很难压紧,即使专用工具,如果压的线不合格的话,也压不紧!

网友M:
不是非标的吧。

网友N:
那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N:
我都是采用那种焊锡裸端子压线后套号码管(一般都需要先套入号码管再压接),压接需要用专用合格压线钳,那种用斜口钳压接的也是垃圾人员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