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师傅有下面控制器的中文版说明书

楼主(2018-11-24):
求助!哪位师傅有下面控制器的中文版说明书

网友A:
试搜索了一下,也没找到说明书。
面板上显示有温度;可设置,那么就可能具有控制功能。
仅查得“PLEIGER ELEKTRONIK”似乎为一德国品牌(普莱格电子),362MC可能为高低温水温控制。

网友B:
这个就是德国`Pleiger Elektronik`温控器
没用过,所以没有中文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