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4):
程序目的:一个工位有很多种参数需要切换,保存。(配方用起来估计很麻烦了,因为有很多个工位)

例如:D100-D110为当前设置使用参数(10个字),1#工位,工件1号保存到E0_1000-E0_1009.工件2号保存到E0_1010-E0_1019

此图为设备原始程序:很傻瓜的,一组数据16个字,保存50组数据用了50行。。。。。。

最近没事学习看到变址的应用自己编写,发现变址太好用了,也可以不用DR IR 专用寄存器。

PS:
想做成功能块多,但是功能科里面好像不能【@寄存器地址】这样的变址寻址(应该功能块默认没有分配绝对地址吧)?

网友A:
反复看了几遍没能看懂意思,OMRON就用过几次,不熟的原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复看了几遍没能看懂意思,OMRON就用过几次,不熟的原因吧

使用了@来进行数据区的变址,其实MOVR全地址变址才是精髓。

网友C:
可能不是指令没看懂
是与原程序对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不是指令没看懂
是与原程序对应不上

欧姆龙这个寻址还是很有意思,比如,XFER &16 d680 @e2_0,传送16个字到 @E2_0里面,具体地址是E2_0里面的常数,比如是&16,就传送到E2_16,如果是&32就传到E2_32。

大楷就是这么个意思

#是16进制,存储区排列都是以十进制排的吧,比如D9-D10-D11,

最后,* @有区别的。为啥你都用BCD 减法,乘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应该OK了,客厅电脑 不是太好用。。。

模拟通过,把D680开始的16个字传送到E2_4000中的区域,每一组占用16个字

网友D:
理论是都有了,但是实际怎么应用,我觉得自己还不行,这方面要向楼主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看设备带过来的程序,想想可以优化不,小工程,触摸屏的配方也可以干

网友E:
这个功能是很好用的,我们一直在这样间接寻址,感觉比配方要好

网友C:
你在开始的W0.00 W0.01二个回路,及第二个回路的数据,初看产生误解,并没有简化,还挺复杂,细看是动了脑子。

再来回答你的疑问
omron数据排列是逢10进制1,不会出现ABCDEF
#在资料中确实代表16进,但-B,*B,+B不支持&,使用BCD指令就必须用#,而#又是我给定,同样不允许在#中出现ABCDEF.
这是其一

那为什么不用—,*,+即bin运算的指令?请看下面几个截图
图中D450赋值45(bcd),那为什么后二图是2D,简单,进制问题。
在一个工程中,会经常遇到不同进制,监控时,不及时切换监视条件,就可能会出现上图情况,
情急中,可能还吊在程序是不是错了,浪费宝贵时间,所以,习惯在类似地方用BCD指令,是其二。

但这二点都不是要使用BCD指令的主要原因
其三就是,D4500的赋值是由人机界面提供,不管是组态软件,还是触摸屏,赋值给D4500是0045还是002D?
所以,就用了BCD指令处理,间址前缀就要用*,而不能用@

网友F:
我记得。。。欧姆龙支持数组的呀。。。算好偏移量直接传送就好了呀MOVE X→Y[偏移量]

网友G(2021-06-27):
各位大神,请问这个指令CP1H可以用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可以用

网友G:
谢谢,还没研究明白??

网友I(2021-08-23):
用CP1E的路过,还是不太懂用,其实一直的楼主那样的想法去做配方的,没做好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楼主有没这类的案例,分享学习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cp1e没有功能快,不是太好用,可以做配方。不能移植意义不大。

cp1h 1l有案例,我发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