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4):
半导体设备用的液位表(不知德国进口还是高仿),正常使用半年突然自动从输出电流模拟量变成电压输出,设备当机导致急修(客户报修在家查找程序没有异常,赶到现场实在累惨了)
路上高速堵车近3个钟,实在倒霉透顶......

网友A:
这种情况唔觉得有三个方面:
1 仪表控制电路元件损坏导致
2 仪表被人为修改设置
3 线路有变化干扰所致

网友B:
简单的判断方法是直接把传感器拆下来,上电测电流

网友C:
现场才能看到实际情况,路上的乱想都不作数。二楼的分析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才能看到实际情况,路上的乱想都不作数。二楼的分析有道理

乱想????
现场检测2个液位计(设备有2个桶各自一个液位计),对照参数一致(一共127个参数对照花了半个多钟),硬件拨码开关一致(设定电流输出或者电压输出,而且表计安装位置是空调通风的,不存在腐蚀性),好好地运行一个多月,认为乱想的你可以直接出局了

网友D:
楼主快讲,想知道答案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在你的局内,不存在出局,只是连你自己都分析不原因的猜测,我能说你这个设计就有问题么

网友E:
怎么出的不分析,如果会出现这种问题,那就改一下电路,直接用电压信号。
在模块前面并一个高精电阻,永远都是电压信号。(这个主意并不一定好,但也许是个思路方向)
当然,如果在线路上串一个电阻,那也就远是电流信号的了。

楼主:
分析不出原因???
当时应急处理改用电压信号保证设备运行(程序更改硬件配置),快递新品过来更换!!
另外给人家一个备品做应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