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ADPRW指令的疑问

楼主(2018-11-25):
(无正文)

楼主:
你好大神,对ADPRW指令有点不理解,这段程序是从网上看到的
      ADPRW    H1            H3          K200                  K1              D3
对应的是       从站站号  功能代码   MODBUS地址    访问点数     读出对象软元件(起始地址)
请问  1.   K200 的MODBUS 地址是变频器寄存器里面设定好的吗?还是自己先前设定的
        2.  访问点数是访问哪个点,是通过什么形式访问的?
        3.   D3是读取的值吗?
        4.   指令后面S.4/D   是什么意思
        5.   大神能不能详细讲下这个指令,感激不尽。

楼主:
小白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对ADPRW指令有点不理解,这段程序是从网上看到的
      ADPRW    H1            H3          K200                  K1              D3
对应的是       从站站号  功能代码   MODBUS地址    访问点数     读出对象软元件(起始地址)
请问  1.   K200 的MODBUS 地址是变频器寄存器里面设定好的吗?还是自己先前设定的
        2.  访问点数是访问哪个点,是通过什么形式访问的?
        3.   D3是读取的值吗?
        4.   指令后面S.4/D   是什么意思
        5.   大神能不能详细讲下这个指令,感激不尽。

1、Modbus地址为厂家已经定义完成了,用户无需也无权设定。
2、访问点数为你要访问的地址的数量,不过针对于Modbus功能码,例如功能码3只能访问一个地址,因此K1为固定。
3、D3为访问地址中存储的值。
4、S,4/D代表根据功能码不同,ADPRW可以读取或者写入数据,读取时,就是D,也就是代表读取数据存放位置的首地址,当为写入数据时,该参数就是S4号参数。
5、三菱的Modbus使用手册已经对该指令有足够的解释以及例程,因此不再重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明白了, 自己理解偏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