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5):
前期,看到一个群里的高手,在和人聊天,分析开关电源的一个三脚器件,大致已经分析出有一个TL431了,还有一个,他硬说有二个TL431,反正我是没有遇见有用二个TL431来做基准的电源。

有见过的,可以上图看看,是怎么用二个的。我也不想和他争,他口气大,没有一起探讨的余地。只能问问论坛里高手了。

网友A:
什么都没有讨论什么,至少有个电路图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电路图干嘛?是问平常有没有见过开关电源,用二个TL431的。
又不是叫你分析电路。

网友A:
那你发帖子的意义何在,别人说没有,就真的没有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累,你看清楚呢。是他说有电源用2个TL431.叫他上图,他也没有。
我是只遇见一个独立电源,只用一个TL431就够了。

发帖是问:有高手有没有遇见用2个TL431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累,你看清楚呢。是他说有电源用2个TL431.叫他上图,他也没有。
我是只遇见一个独立电源,只用一个TL431就够了。

发帖是问:有高手有没有遇见用2个TL431的电源?
把你们讨论的电路图放上来,验证三脚器件是不是431

网友B:
   没有电路图的确说不清楚问题,用两个TL431要看是怎么用,如用两个TL431构成的恒流电路是有的。
   楼主说:“没有遇见有用二个TL431来做基准的电源”,是针对同一个基准电源?还是指什么?如果电路要求有多个基准电源时,则可能就会使用多个TL431,如有的温度控制仪,一台仪表里就用了4 个TL43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就一般常见的变频器电源部分,就一个开关变压器。独立电源。就发现除了一个确定的TL431(sop-23)以外,有一个贴片SOP-23的三脚器件。   所以常见的独立电源,不会用2个TL431在一个电路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表情图片找不到了。
电源部分用了一个3842的,有个反馈光耦的前面是TL431,另外有个SOP-23的三脚器件,应该是三极管吧。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想知道,对于一般变频器的电源,独立电源,会用二个TL431 ?
因为一般的电源,次级都有一个主回路(纹波系数小或者cpu回路)的,一般用TL431来检测和稳定输出电压,是吧?
这个时候。我想设计者不会用二个TL431在一个独立电源的。不知是否对。
我确实没有遇见有用二个的开关电源。所以求证一下。

网友C:
我也只见到过一个,没有见到过用两个的。

网友D:
硬件设计者非常注重电源可靠性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两个电压基准。一个是负责稳压,一个是负责电压失控进行电源关断保护。图中是用一个稳压管,稳压管换成TL431就是了。
上图是某进口牌子大功率伺服实际电路。

网友E:
百度找的

楼主:
谢谢,各位。开了眼界,说明在特殊场合是有用二个TL431的,甚至更多。
但是我们常见的变频器电源,像用3842块子的,一般是用一个TL431就够了。是吧?
这样遇见炸机的电源,在看不清SOP-23的型号时,可以参考了。顺着光耦的,一般为TL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