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5):
我设置的k50开始计时的时候,t0和k50下面有一个数值,数值到50后还继续往上数怎么回事啊??,触摸屏的数据显示也不停,这咋办啊。

网友A:
我没有看过信捷的资料。
那么,在计时到50后,t0的状态如何;之前是否用过类似指令,情况如何。
他处是否还用到t0,仅试t0情况怎样。

网友B:
就是这样的,只要线圈前面导通,就会一直计时的。

网友C:
一直往上计,49~50时T0状态由OFF-ON而已;

网友D:
只要T0一直得电就会一直计数,除非断开。

网友E(2019-01-03):
触摸屏读取的定时器t0的数据。

网友E:
可以把定时器的数据传送到其他存储器上,加个比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