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了一台LG微波炉

楼主(2018-11-26):
一朋友前几天电话??我,LG微波炉加热时间比较长才能热,为此分析有几个可能1是高压电容器2是磁控管问题3是升压二极管,经检查后发现电容与磁控管问题,在淘宝网是只花了31.9元购买回来,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A:
看来楼主是维修老手了,经验丰富啊,怎么判定是有问题了给讲讲吧,是打阻值还是测电压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经检查后发现电容与磁控管问题,在淘宝网是只花了31.9元购买回来,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C:
搞工控的好像都比较喜欢动手修理坏的电器;

网友D:
就是,楼主给讲讲维修判断经过吧。这东西接触的少。

网友E:
看来楼主经验丰富,老司机了。

网友F:
我家的微波炉现在关门挂不住
还没动手拆嘞
看来找时间要练练手了!
不知道要不要换零部件!

网友G:
估计是时间长了,磁控管效率低了。哈哈

网友H:
我没看错吧,磁控管这么便宜啊,以前都是一百多大洋啊

网友I:
这样的实用帖子非常受欢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微波炉加热缓慢,原因通常有三:
  一是磁控管衰老导致发射的微波功率下降:
  二是高压电容失容或漏电:
  三是高压整流二极管正向电阻增大(一般为100kΩ左右)或反向电阻减小(正常无穷大)
先查高压保险丝若未熔断,那么问题主要在磁控管,采用钳形电流表检查,表钳于10A(8A)保险丝进线上,开启微波加热,观察电流,正常应在保险电流附近,若电流为3A左右,不超过5A,那么磁控管是坏的,磁控管阴极老化已无发射能力.最简单的方法是用表笔碰触磁控管接插件看有无高压产生,如有则为磁控管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搞工控的好像都比较喜欢动手修理坏的电器;
对,不管能不能修好,也要拆开看看。

网友K:
关键是能够方便买到配件,否则处理就可能困难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搞工控的好像都比较喜欢动手修理坏的电器;
对,不管能不能修好,也要拆开看看。
说明搞工控的没钱,有钱人直接扔…

网友M:
本人上次就是磁控管灯脚座绝缘击穿漏电烧保险,更换管灯脚座保险(费用2元)正常。磁控管80%故障就是灯脚座绝缘击穿。

网友N:
支持修理!这样商品可以重复利用,非常利于环保!而且还有成就感,这不是大部分有钱人可以理解的!

网友O:
不错不错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P:
引用 楼主:
微波炉加热缓慢,原因通常有三:
  一是磁控管衰老导致发射的微波功率下降:
  二是高压电容失容或漏电:
  三是高压整流二极管正向电阻增大(一般为100kΩ左右)或反向电阻减小(正常无穷大)
先查高压保险丝若未熔断,那么问题主要在磁控管,采用钳形电流表检查,表钳于10A(8A)保险丝进线上,开启微波加热,观察电流,正常应在保险电流附近,若电流为3A左右,不超过5A,那么磁控管是坏的,磁控管阴极老化已无发射能力.最简单的方法是用表笔碰触磁控管接插件看有无高压产生,如有则为磁控管坏。
维修时打开盖子会不会有辐射?听说辐射厉害

网友I:
咱们工控人,就是有力量。

楼主:
回复 网友P:
微波炉是有辐射哦,但是修的时候没办法,尽量小心点,短时间辐射不要紧。一般要根据故障现象症状就可以判断哪个配件坏了,更换后试机就好了......

网友Q:
实际中的例子来学习,受益匪浅,我还是个小白,像大神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Q:
搞工控的应该学习检修家用电器故障,我修家电已有36年啦...呵呵!

网友B:
实际中的例子来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P:
引用 楼主:
搞工控的应该学习检修家用电器故障,我修家电已有36年啦...呵呵![/q现在修家电还有前景不?前辈

楼主(2019-05-28):
回复 网友P:
试机运行肯定有辐射的,不要紧时间短...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