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6):
三菱6轴机械手报警99含义为伺服版本错误,请问各位大佬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软件版本过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我通过把正常设备里的SRVVER这个参数改为正确的后,重启控制器后又变为更改前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