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十多年,今天第一次更换PLC的电池

楼主(2018-11-26):
维修十多年,今天第一次更换PLC的电池。
更换原因:PLC上BATT灯亮。

网友A:
使用的三菱PLC已经8年了,还没有报警需要换电池的,还真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一直使用的都没换过,这机器是从仓库拉上出来再使用的,就做了一个月的货就报警。可能和之前很久没开有关系吧。

网友B:
松下FP3/FP10SH的PLC ?

网友C:
从来没有换过电池的路过

网友D:
也就拆下来做备件的PLC更换过一个电池,三菱FX2N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FP3/FP10SH的PLC ?
FP2-C2

网友E:
电池一般不是保修品,卖出去就不保修了
电池也有保存的环境,不同环境对寿命有影响。

网友F:
我们西门子400的2-3年就会开始报警。需要更换电池!
以前用三菱的也是好些年都没管过!

网友G:
能知道主动换电池,也不容易了。很多丢了程序再处理的

网友H:
一般都是能充电的,很少需要更换。。

网友I:
西门子S5电池换的多了,还不便宜,只能带电换

网友J:
能顶8年,这样的电池真不错。一般用5年就够本了。

网友K:
松下FP1-C4的我换的多了

网友L:
换过西门子400的电池!

网友M:
更换电池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从没换过。

网友N:
回复 网友H:
如果电池线需要用原来的,大家是怎么弄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换前最好把数据和程序备份下。

网友O:
弱弱地问下,换电池是通电情况下换吗?要不然断电取下电池不是数据都没有了,有些PLC连程序都没有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O:
按官方的说明:换前先通电15分钟,然后断电,5分钟内换上新的电池,再送电;这中间的几分钟由线路板上电容来保持;
但大多数操作的都是带电更换的;

楼主:
今天测试了换下的电池是2.4V,标准是3V

网友P:
没有换过电池的路过

网友Q:
非充电型的锂电池,存放时间较长;说明书上,对电池的更换可能会有说明。

网友R:
通电换电池

网友S:
很多不知道换电池,导致丢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