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6):
有一台爱德利0.75KW1HP的变频器在运行中负载总是出现停止又启动的现象,检查信号都有也很稳定,变频器上的运行灯也正常,就负载有问题!后面拆了负载在观察后为变频器输出故障,时有时无!不知这种问题是变频器,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台爱德利0.75KW1HP的变频器在运行中负载总是出现停止又启动的现象,检查信号都有也很稳定,变频器上的运行灯也正常,就负载有问题!后面拆了负载在观察后为变频器输出故障,时有时无!不知这种问题是变频器,哪里出问题了?
直接换别的牌子变频器吧!我单位曾经一次性购买了1.5kw单相几十台变频器,半年不到八成故障了,发过去维修回话都没了……国产里属于质量很差的变频器……